主板修好了,问题出来了!映泰k8t80-a7维修历程。

楼主(2009-02-24):
映泰k8t80-a7

故障现象:开机00

维修历程:刚开始拿到板的时候,拿假负载打了一下阻值,测了一下场管没有什么异常。

      测电压也比较正常,时钟复位全有,BIOS也刷过,可加cpu就是不跑码! 拆网卡,声卡,加焊IO  pwm所有能焊的东西全焊一遍!更换cpu照样不过,
   给扔在一边了,今天下午心血来潮,测BIOS旁边一个三极管不通,随之更换,换上就好,心里这个美呀,可就是不太明白什么原因,

板子虽然亮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把线路图弄上来!希望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
哪位有这块主板的图纸,上传一份,研究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只有映泰NF550的图

看了一下 BIOS部分,没有类似设计

网友:
又跑出一了一点,三极管的基极是到IO的55脚的,脚的定义是jssbb1/gp46/fan_ctl1s

io用的是it8705af

网友:
我没见过 BIOS CLK用 5V上拉的!
你这个板是不是 ISA总线的BIOS???不要搞错了呀!

我查了一下V星 VIA 8237的南桥(83697 I/O)的图纸。也看了你这个板的图片。是8705的IO,确认这个BIOS是ISA的不是LPC架构的。所以你这个CLK是有错误的。这个信号叫:MEMW#
有VCC5上拉,连接IO

网友:
我没有看主板电路图,我看的是Io的引脚图,这块主板有我能测到cs信号,

网友:
听完公开课,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