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5S 花屏?油画?灰度还原能力差?

楼主(2009-02-24):
各位前辈请指教:LG L1715S 测试中纯色都正常(红绿兰黑白...)仅灰度还原能力差。对比度调的很低时显示基本正常,但太暗。加大对比度图像就成油画了。如图

网友:
将屏线拔下来,用橡皮把两头的插头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属花屏的一种,,,,一般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屏线重插,不行的话,MCU坏了,我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谢谢!我试试后汇报。
交作业:“将屏线拔下来,用橡皮把两头的插头擦一下就好了,,
照办了,好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多数是屏线接触不好照成的。你用透明胶加厚下`把针脚也用橡皮擦下```基本可以好的

网友:
先换个板试一下,先易后难

网友:
已照段氏电脑、维修者知难、江菜鸟诸位前辈的办法做了,成功修复。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