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加电,开机~郁闷了许久

楼主(2009-02-24):
这几天都在弄这块主板,先声明,电源是好的,主板一切工作条件正常,就是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关机当然也关不了。问题是这块P4i45D的主板,跑开机线路。。。主板无法跟踪。只能凭感觉修了。一般开机电路会加电自动开机和“三极管”相关。B E结击穿了!我就换了电源接口附近的三极管也不行。想问下大家,除了三极管会造成自动开机加电,还有其他的元器件会造成如此结果?

网友:
开机是SB直接控制的还是I/O控制的顺着查一下了

网友:
IO 是W83627HF-AW支持开机的,

网友:
更换啦IO还是不行的话
就是南桥啦!

网友:
我更换过14。318 解决过这种故障

网友:
这也行嘛,真想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回头试试~~

网友:
是绿线连接开机的,这个三极管还可以跑。从这个三极管后向前跑就查找不到线路了,开机排针哪也跑不了呢~也没信号线

网友:
可能是BIOS不保存....再就是电池没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着这么说就不对了
要是长有底电平的话那不是开了关关了又开了么
怎么会只开不关呢
想来不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
"先声明,电源是好的,主板一切工作条件正常,就是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网友:
是不是I/O出问题了?

网友:
就象你说的一插电就开机,但是不是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CMOS跳线
IO
SB

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这块板,华擎的,通电自动触发后检测卡不显码,也就是CPU没工作的那种现象,测量各电压均正常,换过IO,32768,还是没修好,怀疑是南桥有问题,因为我压南桥的时候检测卡就会有代码显示,但不跑,而且代码也不是确定的,有时显这个有时显那个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板子是电容漏电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