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求助

楼主(2009-02-24):
我今天遇到一个512的内存跑C5是哪里问题?主板是好的!!!!

还有一个内存跑D0是什么问题?请哪为帮忙维修一下???????????????

网友:
跑DO一4般是CPU座子虚焊所致,压座子试试!!

网友:
这里不搞科普,如果你连基本测试都不会的话,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
这不像是内存的问题。应该弄清了再说。

网友:
c5可能是内存问题,你没用其他主板试试嘛?
d0 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用橡皮擦擦金手指      换个别的机器 试一下
如果确诊 是内存的问题     建议找专业的内存维修机构
我尝试修过 除了 金手指烧毁的 修好了
其余的故障不是一般的工具能测试并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