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的机器开机不显

楼主(2009-02-24):
问个问题机器在开启来后,南桥的晶振电压是多少,我这有个联想E42L的机器,开机不显,电流是0.62A 个点的电压都有,可是在测南桥晶振的电压时只有0.02-0.04而其他的晶振都在1.5左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装上测试卡,不走卡,有复位

网友:
今天那测了CPU是好的,明天重做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怎么你们做桥好像好玩一样的 高手啊

网友:
晶振是不是起振还是要用示波器量,有的机器南桥晶振用万用表量只量到0.2V左右的电压,但用示波器看是有波形出来的。

网友:
谢谢,这个提示

网友:
用示波器直观,用表内阻差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