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接上电源线叫

楼主(2009-02-25):
一块航嘉电源接上电源线就唧唧的响 短接绿线也不转
是查前级 还是后级  听好象是变压器发出来的 ?

网友:
量一下绿线有没有+5V电压,紫线有没有+5v电压,然后留意一下,短接绿线一瞬间风扇会吾会转,如果风扇动一下就是肖特基整流管排有问题了.

网友:
接上电源线就响,先查辅助电源。响声从辅助电源出来的。估计电路中有短路或是电容器失效。

网友:
风扇不 转 电容换了 ,辅助开关管拆下量了没坏

网友:
接上电源就响,所以是辅助电源有故障,

网友:
辅助电路的输出可能漏电严重。

网友:
拆下三个开关管 查附近的二极管和电阻  在辅助电源的附近有一二极管坏了  一三十多欧的电阻也坏了 ,用表一测有好几兆  我冒昧的把两端直接连在一起  然后通电没有响声了 ,但测绿线没电压 紫线也没有  光偶也换了 开关管附近的电容也全换了

网友(2010-02-12):
拆下三个开关管 查附近的二极管和电阻  在辅助电源的附近有一二极管坏了  一三十多欧的电阻也坏了 ,用表一测有好几兆  我冒昧的把两端直接连在一起  然后通电没有响声了 ,但测绿线没电压 紫线也没有  光偶也换了 开 ...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二级管和电阻的大小谁知道是哪个,你可以说与什么大件零件相连或者在什么位置上也可以啊,这样我们才不费大力气就能知道是坏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先修出辅助电压,主要就是个自激震荡电路,电路比较简单。还请楼主把解决高频鸣叫的过程讲的再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