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BD7-E 不跑码

楼主(2009-02-25):
升技BD7-E 不跑码,,,,测量各个的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我从其他板拿一个过来故障还是一样..
在PCI与AGP之间的场管3055我也换过了..我怕它们是软击穿所以我换了...IO我加焊过了..还是一样不跑码...问题在那里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U座是不是BGA的
ABIT的板子U座也爱空焊

网友:
bios换过了电压也正常那么就应该往空焊这方面考虑了

网友:
CPU座,北桥,南桥都压过了....还是一样不跑码啊......

网友:
哈哈。。。。这块板算是个通病啊。。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我有好多块都是这样的情况。。。
无意之中了,,我乱加焊一下网卡。。。。居然好了。。。一切正常啊。。。。所以上贴告诉大家啊。
我好多块这样的板都是这样就搞好。。。。。。。。。。遇到这种板加焊一下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