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P-M5 跑到C1就重启反复这样

楼主(2009-02-25):
ECS 915P-M5 跑到C1就重启..又跑到C1又重启..反复这样..
BIOS我换过了,,,内存供电管我也换了....IO加焊过,电源IC也加焊过也换过...北桥也加焊过...
PCI与AGP间的供电管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各个点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未能解决..问题在哪????

网友:
还是挡内存

网友:
查一下CPU周围的场馆有没有问题..

网友:
精英的板子有几种型号就是不过内存就会关机再重启

网友:
现在有 好多板子就是不过 内存就冲器
你看看内存槽边上有有控制的八脚
换个试下

网友:
内存A D电压氏多少?

网友:
兄弟 刷BI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BIOS了.........内存AD线电压没测过..................

网友:
今天我把板子拿出来再搞。。。把BIOS刷了,就没有反复跑C1,,以前是到了C1就断电马上又跑到C1。现在是跑到EA就停了。不过也是不走内存。。。我把板上所有的管子都换了还是不行。。。
无奈之下。。我拿了一大堆的内存再试。。后来20条当中有一条可以通过亮机正常显示。。好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