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板子真难对付

楼主(2009-02-25):
两块七彩虹的板,故障一样,就是主板能点亮,什么都有正常,就是装不了系统,一块是C.NF4X的(单桥),一块是C.NF4G7的,各位大师,这两块板怎能样修啊,谢了.

网友:
在硬盘没问题的情况下...考虑主板的2级缓存打开了没?

网友:
注意BIOS里的IDE设置

网友:
应该看看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
多半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桥空了也有可能
NF的板子BGA部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好高

网友:
先由简单的方向吧   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这类型的主板 我的思路很简单 装系统装不进去,进PE能进 我是先看看主板电池有3V的电压没,没有的话 立即更换 然后进BIOS 重新设置下...那块主板就ok了

网友:
同意版主"孤帆远影"的看法,我只能得试一下了, 其它楼朋友的看法,比如BIOS设置问题,在这里就不用提了,不过还是很感谢各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