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不开机

楼主(2009-02-25):
我有一块主板有时候开机不通电,拔掉电源后再开有时候可以,有时候要CMOS放电之后才可以,不过开起来后总是提示CMOS的清除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电池是不是没电了,电池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个情况主要是看开机电路这块,有的电容不良也会显出这样的问题,或者I/O旁元件存在不良,有的BIOS设置不正确,或把bios刷下,看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