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8pv 第二次开机要拔插电源插头过,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09-02-25):
n68pv 第二次开机要拔插电源插头过,是什么回事啊?烦死了每次开机前都要这样,不知哪位遇到过的可否指点一二?拔了插头开机测得83627的71端有4V的电压,关机后再不拔插头再开机71端为0V,主板不上电.
主板

网友(2009-08-06):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板,拿到电脑城师傅修好像说是某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