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oshiba satellite pro m10 cpu 频率只能在 600MHz

楼主(2009-02-25):
前几天买了台toshiba satellite pro m10,不知道CPU怎么只工作在600MHz
CPU是,PM1.7G的,看主板上也没有烧坏的痕迹,不过,显卡是修过的。
还有就是电源我用的是,15V/2A,也换过,16V/4。75A的电源也是只工作在,600MHz。
BIOS中好像没有调节电压的选项。电池也设置为最大电源模式了的。
大家帮忙看是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幸好没有调节电压的选项,要是有的话肯定被你调挂了!

网友:
呵呵,楼上的朋友为何这样说呢。。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要刷个什么东芝内部的小软件。具体名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