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系列分析上说的M态是指什么状态?

楼主(2009-02-25):
在T系列分析上说的M态是指什么状态?

网友:
几个T系列的电压名称说明:
M:待命电压 通电就有的 也就是主电压
A:休眠电压 休眠时候所需要的电压
B:机器正常工作时候的电压
SW:AUX电压 具有选择性的辅助电压

工作状态:
SO:待命状态
S1:触发后的工作状态
S2--S4:休眠或者挂起状态
S4:(休眠)机器只有A电压

网友:
谢谢版主解惑!!!!
在问一下。具有选择性电压是只什么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