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31时钟不工作

楼主(2009-02-25):
明基R31 时钟没有工作,晶振两端都没有电压,时钟芯片为ICS UJ560163 ,不知改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此芯片3.3V供电正常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把晶振相连的电容断开,再看不看是不是电压能上去。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时钟了

网友:
工作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哪些是开启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