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图红线部分对地短路怎么检修,还能修好?

楼主(2009-02-25):
t40 图红线部分对地短路怎么检修,还能修好?

网友:
1631的吧 你吧IBM专用芯片拆了看看还短不短 我上次撞到过

网友:
能修好 不过要给会修的人修!

网友:
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学习下,我每次都是通过论坛上的朋友修好了,还好3次3次都搞好了,

网友:
主要能给个思路,我没有经验,现在也是业余的,但有电子基础

网友:
已经搞定,这是我搞好的第二台t40笔记本,不过搞了整整一天,走了很多弯路,我把和短路相连的
集成块全部拆干净了,3个max1845,tb62501,ibm04,tp2214搞死了,最后把一个电容拆了才好了,原来就是图上位置aj8短路,开始以为是集成块短路,连1631都拆了,又乖乖把他们都装回去,
都快要生产一块主板了,还好搞定了,呵呵

网友:
应先去掉AJ8旁的电感的3个小L,这样就能排除是后及还是前及短路了

网友:
我用这种方法排出电源部分后,才会去动后面的芯片,可以节约好多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