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有台笔记本装不了系统啊!

楼主(2009-02-25):
我有本方正R511的
笔记本
装不了系统,拆下来看是串口的 供电5V有了 就型号的 4个叫没有电压 我跟脚走就是找不到连到那里的。请那位大侠帮帮忙啊!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没有电压,如果是,信号脚是直接到到南桥里面去了

网友:
BIOS又没认道硬盘呢 确定硬盘没问题的话 就查硬盘的信号线了

网友:
是没认硬盘还是能认硬盘不能装系统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装不上系统是什么现象,有什么提示,出现什么问题?
装不上系统和不认硬盘可不是一回事啊!搞清楚了,好如是装不上系统,我认为大不必要费那么大事把它大卸八块。

网友:
信号线还应该有四块电容,找找看是不是弄掉了!

网友:
BIOS 里能找到硬盘, 用ghost安装 要过5分钟时间才能进复制画面,但复制的时候只能复制一点 就死机啦!
进PE里安装也是一样的都会死机! 分区也会死机硬盘口的管子都好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信号脚虚焊 或者信号脚不起作用

网友:
南北桥我都加过焊了都不行!

网友:
南桥的的可能性大

网友:
硬盘问题,看看有坏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