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冠捷显示器,点亮后过会就越用越暗

楼主(2009-02-25):
17寸冠捷显示器,点亮后慢慢的就越用越暗,测量G1电压是从-34.5跳到-94显示器就全黑了,完全看不见.请问这是G1电路的问题吗?G2电压是140,这会是G2电压引起的吗?|请大家帮忙,小弟万分感谢.
显示器

网友:
肯定是G1电压相关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LZ你这个是啥型号的哦?AOC的,要不你换个高压包试试看。

网友:
先查G1电压相关电路,再换包,

网友:
让你取暖
事情已经解决,是G1线路上的一个二极管坏了所导致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