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H6收缩问题?

楼主(2009-02-25):
一PHILIPS107H6有收缩成五厘米左右,换DMV1500M。TIP122后还是不行,不解!请教!!先谢谢!
问题

网友:
首先要保证行供电电压要正确,如果还是好此,那要查S电容等,另外你直接短路一下TIP122看宽度够不够,如果宽度打开了,那你就查TIP122之前的驱动吧

网友:
先测一下二次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TIP122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