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09-02-25):
一台IBM T30 拿来的故障是按键盘的开机键盘待机电流是0.02多接几次键盘上的开机可以触发,电流高时能上到1.1A左右,无显,外接也没有,换内存也没显,决定拆机,等维修员将机器拆开,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变为0.01A,晕了,怎么拆下待机就不正常呢,测量发现保显F2边上的第二个MOS管电压没导通,控制角应该有20V左右的电压,这个脚跑到反面经过一个电阻, 一个三级管,最后到6808F,6808的44PIN的20V左右的电压没出来,查了图纸,VINT16V是在第二个MOS管导通以后产生的,那6808F 44PIN产生20.5V的工作条件具体是什么呢,在论坛里查到说16V经保险过一个电阻然后到TB6808F但是我的板子上怎么都跑不通.又没有好板测,谁手头上有这好板,跑一下线路告诉我一声呀,在线等呀,急,

网友:
坛里面T30的图纸和点位都有。还跑什么线路撒。

网友:
T30点阵图怎么下载找不开,解压缩不了,

网友:
我的WINRAR是好用,怎么不能解压呢

网友:
3SW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