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45GC,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02-25):
能触发,不跑码,无CPU供电,无时钟,这样是不是要先查复位电路?假负载上测出复位电压为0.25V

网友:
先电,后信号,,

网友:
先把供电修好。在查信号。电压0。25V电压不正常。换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现查出电源ICL67 13A 20脚无VSEN信号,但MOSFET上已有1.7V的电压了的

网友:
晕倒,放上真CPU,发现有时到跑C1的,而用假负载就是没有核心电压,而用在别的板子上,假负载是有核心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