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电路图。。

楼主(2009-02-25):
DELL600的电路图,看不明白方框里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基本都是英文缩写拼接起来的。例如:
SMBCLK= SMB + CLK = 串行管理总线+时钟 = 串行管理总线时钟
SMBDATA = SMB +DATA = 串行管理总线+数据 = 串行管理总线数据

网友:
基本都是英文缩写拼接起来的。例如:
SMBCLK= SMB + CLK = 串行管理总线+时钟 = 串行管理总线时钟
SMBDATA = SMB +DATA = 串行管理总线+数据 = 串行管理总线数据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方框就是IC实体!里面的英文都是缩写的功能脚定义!
AC4指的是pin,红尖头是引线到什么地方。

网友:
谢谢你们帮助,但我不是问那个。例如AC4,AB4,Y1,V1....,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连到bga封装的点位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BGA芯片引脚编号。这个编号对维修帮助不大,不拆BGA你也看不到。

网友:
明白了,谢谢张先生的热心解答。。。。

网友:
有的是到某个IC的,比如连接到12,14,23,35 PCLK_SMB就是连接到这个IC的12.14.23和35脚的

网友:
不是
是连接到本PDF文档的其他页面的页数

网友:
看不懂 有没有教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