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半部分有画面,下边没有

楼主(2009-02-25):
屏上半部分有画面,下边没有.兄弟你你们咋修的啊。
笔记本
屏我改电路改好过一台。
笔记本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和楼上差不多的问题,是一台MAG17液显,有时用着用着从中间分开,左边一台问题没有,右面出现很多竖道,震动几下就好了,我拆开用胶把驱动板和屏的连接线粘了一下,现在好点了,出现的少了,不过有时还会出现,不动显示器是没问题的。希望我说的我的情况对楼主有点帮助。

网友:
这种现象 是屏的故障 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2楼的你可以把你屏上的接口和屏线就胶粘起来。

网友:
屏驱动IC和屏线都会引发此类故障现象.

网友:
我遇见的是 BENQ 19’ 的。 屏G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