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H19WS变压器后面没有电压

楼主(2009-02-25):
如题。一台三星显示器刚一通电就亮一下立马关,在开也不通电。拆机测变压器之前都有电压,变压器之后一点电压也没有,光耦靠近电源的地方两个脚都有电压,另外两个脚是发光二极管的没有电压,这种情况是变压器坏了,还是后面电路有短路呢?   我也测量了一下后面电路元件,这个上面的元件很少,应该没有问题,芯片和升压变压器我不会测,别的都测了。
    这台显示器是刚过一年质保,以前反修过一次,看到高压板上的电容全换过,客户来是说是开着机正用着,主机没关,显示器关了,第二天在开的时候就成这种情况了。

网友:
大哥们。帮帮我吧。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没有思路

网友:
光耦我换了一个,还是同样问题。我把变压器的后面一排脚全部抽空,测量没是没有电压,看样子不是后面部分短路了吧。这样是不是变压器坏了。这上面的是UM-1719      TNE0725K用什么样的可以代换啊???

网友:
把高压板和驱动板主供电依次断开.检查是不是负载短路了引发了电源保护性故障.

网友:
这类机器,更多的是DM0565的问题,如果确实是这个变压器的问题,我有,可以送一个给你,大量坏板要来拆件的,开关变压没人要,都是当垃圾处理的了~~~~~~~~~~~

网友:
这类机器,更多的是DM0565的问题,如果确实是这个变压器的问题,我有,可以送一个给你,大量坏板要来拆件的,开关变压没人要,都是当垃圾处理的了~~~~~~~~~~~
引用 网友A:

大哥啊。我是山东济宁的。有点太远了吧

网友:
我测量的DM0465R每脚按标示是:vatr  2.5V  FB 3V  GND  0V   NC 0V  VCC -3V  D  4V这个数据正常吗?

网友:
我想买个DM0465R换上试试,可是在我们这里跟本买不到。晕死了

网友:
怎么都是我自己在说话啊。帮帮我啊

网友:
DM0465换了。情况比以前更差,以前是变压器以后没电压,换了之后整流桥之后都没有电压了,通着电刚放上表笔时能看到电压,停上1   2秒后就没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