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2-25):
(图片)

网友:
LZ这个显示器你做过些啥操作啊?长城的显示器脱焊的不少,建议你先仔细查看补焊完了,换个管座看看安。

网友:
应该虚焊吧。在PCB板上加焊一下接口和芯片。应该能消除

网友:
加焊一下场电路,如果不行,换个场驱动I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