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我是个新手,刷bios在windows下和在dos下那个成功率更高点,主板不认光驱,怎么进dos状态?用什么工具软件刷?主板bios五花八门,就用那两种工具软件就都能刷吗?还有在dos下输入什么命令行?我一看dos就头晕

网友:
呵呵,这确实是很初级得问题
刷bios在windows下和在dos下那个成功率更高点?
都是一样,使用的工具不同。
主板不认光驱,怎么进dos状态?
如果主板支持USB启动,请使用带DOS启动的U盘来引导到DOS,如果主板不支持USB启动,请使用带DOS启动的软盘来启动。
用什么工具软件刷?
根据你的主板使用的BIOS类型来刷新
1、如果主板的BIOS是AMI的,使用Afudos.exe(DOS)或者Winafu.exe(Windos)来刷新。
2、如果主板的BIOS是Award的,使用awdflash.exe( DOS)或者WinFlash.exe(Windos) 来刷新。
3、如果是ASUS的主板,请使用ASUS专用的刷新工具来刷新(也要区分AMI和Award)。

主板bios五花八门,就用那两种工具软件就都能刷吗?
所以要使用对应的工具来刷新才行的。
还有在dos下输入什么命令行?
在DOS下,适用如下命令来刷新:
1、AMI:afudos.exe xxxx.rom /p /b /n /c /l2 /reboot
           ( ASUS) afudos.exe /ixxxx.rom /pbnc
2、Award:awdflash.exe xxxx.bin /py /sn /cc /cn /cd /cp /wb /r

网友:
感谢庸医非常详细的解答,受益匪浅,不过手上的这块顶星TM-845GL板子原来启动出现xp画面后就蓝屏了,无论换多大的硬盘进bios都显示40G硬盘(不插硬盘也显示),清除coms后,代码跑到AE重启,如此反复,我看现在是连dos都进不了了,郁闷中........

网友:
搞维修
最好还是配一个编程器

网友:
贵啊,得两千大洋呢

网友:
在工厂主板维修中,很少用到编程器,直接使用热拔插就OK了,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
1、主板Chipset大致一样。
2、BIOS类型一致。
3、BIOS 容量一致。
在工厂遇到下面情况会使用编程器:
当加入某些模块需要写入ROM的特殊区域,而使用刷新工具无法达到目的,就需要编程器了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是用编程器,

网友:
热插拔,那得有个起拔器才行呀,要不然会坏事的.

网友:
DOS下要比WINDOWS下安全。
很多人windows下莫名奇妙地死掉。
启动DOS时按住Shift键,可以绕过加载himem emm386这些驱动。
Award的刷新程序就怕有这些驱动驻留内存。
最好是对备份的和即将要用的文件拷贝到硬盘,
证明软盘没有坏。

网友:
口不好说啊,给个网址很详细,去看看吧!!!!http://diy.pconline.com.cn/main/study_main/0902/1569752_1.html

网友:
在工厂主板维修中,很少用到编程器,直接使用热拔插就OK了,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
1、主板Chipset大致一样。
2、BIOS类型一致。
3、BIOS 容量一致。
在工厂遇到下面情况会使用编程器:
当加入某些模块需要写入R ...

1、工厂用热插拔是如何操作的,最好上图。
2、主板Chipset大致一样,就是说北桥一样就行吗?
3、BIOS类型一致,应该是说针脚定义一样就行吧。

网友:
编程器相对来说操作比较安全些,直接热插拔的话感觉要求比较高了

网友:
最好弄个编程器
遇上亮的还好办点
要是弄个不亮的你怎么进DOS刷啊
个人认为DOS下刷还是比较好
WIN下刷不是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