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位仁兄知道HP X1000的I/O第155脚是接地的吗 ...
求助 那位仁兄知道HP X1000的I/O第155脚是接地的吗?

楼主(2009-02-25):
那位兄台知道HP X1000的I/O(U15 PC87591)第155脚是接地的吗?这个是VR-ON信号,查到1.2V和VCO电压不出来。这个信号去了ADP3205的第18脚,即是说ADP3205的第18脚接地。拔掉相关的元件还是接地,是否这板设计是这样???有板的仁兄可否帮我量一下。
求助

网友:
你说的是HP TX1000吗?TX1000用的I/O是KB3920QF

网友:
DV1000是87541和97551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X1000是什么机型的板?

网友:
哦!我想起来了,有这个型号的机器,是惠普康柏的,这个板子我这没有!

网友:
是长方形的板,现在我把155脚挑起再飞线到ISL6227的17脚(也挑起电阻),ADP3205第18脚也一样,通电有电压了,但用假负载量CPU电压有5V!!!!,ISL6227控制的1.2V正常。不知是我假负载有问题还是真的输出5V。

网友:
板子找到了!测量不是接地的,对地阻值是574欧

网友:
多谢昂平兄

网友:
昂平兄在深圳华强北吧,是那个店位,有空找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