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修一块映泰主板的故障

楼主(2009-02-25):
我今天修一块映泰主板的故障是865GV的上内存跑A7是什么故障请老手教教我好吗????

我很急????

网友:
内存供电有没有9173或1250,有换一下,再不行桥虚了

网友:
不太清出和

网友:
郁闷郁闷,和你一样哦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LZ
不过内存你首先进行一下一些基本的检查嘛

内存工作电压2.5 , 1.25V参考电压, SDA  SCL
清理插槽,看插针变形否/

刷BIOS………………

这些基本的检测步骤论坛都有帖子 的

网友:
内存工作电压2.5 , 1.25V参考电压都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时钟正常吗?你按孤帆远影 老大的检查没有?

网友:
换一下IO 不行就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