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开机问题!

楼主(2009-02-25):
MSI 865 775针CPU 的通电不开机。短接5V能开机南桥不热。采用的芯片是83627TFH 和一个MSI的开机问题。PW ON有5V 想问一个这个不开机。MSI这个板的开机电路的一个思路。
不开机

网友:
看你的I/O是什么的....

网友:
83627TFH 还有一个MSI的芯片。

网友:
83627就是IO,晶振起振吗?SB供电?

网友:
起振啦!有供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65-1-1.html
不上电故障请参考一下这个帖

网友:
谢你的提醒。但我这个是V星的主板。他的板有一个MSI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