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出3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25):
我的一块intel d865peft2检测时,检测卡出38是什么意思

网友:
38 Different buses init (input, IPL, general devices) to start if present. (See Section 5.3 for details of different buses.)

差分总线的问题,例如PCI-E显卡,SATA硬盘上就有差分数据线。

网友:
查下北桥到内存的AD线。

网友:
测一下IO有没问题

网友:
天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高手给指导一下可以吗??????

网友(2009-08-22):
有可能是IO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