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提示COMS错误提示故障判断

楼主(2009-02-25):
维修电脑时经常遇到CMOS掉电,出现错误提示,可以参阅下面的资料:
电池电压低于2.5V, 电池电压低的警告提示: OST界面下提示“Battery Low error”的错误提示。
注意:  在POST时VBAT 必须保持在 2.37V以下才出现这个提示。

电池电压低于2.0V, CMOS内容可能丢失. OST界面会提示 “CMOS setting Wrong” 或者 “CMOS Checksum Bad”的错误提示。

电池电压低于1.5V, 32.768KHz晶振停止工作,这是晶振最低工作电压. CMOS停止计时.

电池电压低于0.4V(或者电池被拿掉), CMOS 数据被清除. POST界面会提示“CMOS setting Wrong” 和 “CMOS date/time Not Set” 的错误提示.
在CMOS时间寄存器上的格式错误,显示“CMOS date/time Not Set” 及“BIOS set to default time”的提示.

网友:
楼主是在教我们英语吗?

网友(2010-11-15):
恩。学习了。还好英语也不算太差,能看懂。

网友:
Jbat的电压要在2.5V以上的,不然是不能工作的,或不记忆

网友(2011-06-20):
楼主能讲解一下什么情况下会电池电压变低呢?????

网友:
楼主,你在这论坛写的文章,我全看了。  感触很深。  希望以后多发些帖子。  如果能给联系方式的话,交个朋友吧!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有这些提示就换电池,呵

网友A(2016-11-22):
CMOS CHECKSUM怎么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 CHECKSUM怎么弄啊

如果是none那你就把cmos的默认设置load一下,注意cmos的默认设置是带软驱,也就说load为默认设置后系统启动时会自动检测软驱的,因此load完后还应手动的再把软驱设备选项改为none。
接下来按F10退出保存。
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cmos信息保存不了,可以换一块电池也就是3元钱,或者多开一段时间机器,让主板给电池充充电,不过要是电池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就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none那你就把cmos的默认设置load一下,注意cmos的默认设置是带软驱,也就说load为默认设置后系统启 ...

那个界面鼠标键盘是不能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none那你就把cmos的默认设置load一下,注意cmos的默认设置是带软驱,也就说load为默认设置后系统启 ...

在那个界面鼠标键盘是不能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none那你就把cmos的默认设置load一下,注意cmos的默认设置是带软驱,也就说load为默认设置后系统启 ...

在那个界面鼠标键盘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界面鼠标键盘无效的

小电池有电吗?刷一下bios检查一下rtc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