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镭龙RX550-256GD2显卡黑屏!求助!谢谢

楼主(2009-02-25):
项目        数据
图形处理器(GPU)
显示卡        盈通镭龙RX550-256GD2
BIOS 版本        008.015.139.000
BIOS 日期        2005/11/25 10:08
GPU 代码名称        RV370
部件编号        RV370/RV380 DDR2 BIOS
PCI 设备        1002-5B63 / 1787-0302  (Rev 00)
晶体管数量        75 百万
工艺技术        0.11 um
总线类型        PCI Express 1.0 x16 @ x16
显存大小        256 MB
GPU 核心频率        399 MHz  (原始频率: 450 MHz)
RAMDAC 频率        400 MHz
像素流水线        4
材质单元/流水线        1
顶点着色引擎        2  (v2.0)
像素着色引擎        4  (v2.0)
DirectX 硬件支持        DirectX v9.0
像素填充率        1596 兆像素/秒
纹理填充率        1596 兆纹理/秒

内存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DDR
总线位宽        128 位
外部频率        231 MHz (DDR)  (原始频率: 266 MHz)
有效频率        462 MHz
带宽        7392 MB/秒

内存计时
CAS Latency (CL)        5T
RAS To CAS Delay (tRCD)        5T
RAS Precharge (tRP)        6T
RAS Active Time (tRAS)        14T
Row Refresh Cycle Time (tRFC)        24T
RAS To RAS Delay (tRRD)        3T
Write Recovery Time (tWR)        3T

问题描述:
      玩游戏(3D“冰峰,极品之类”)时间一久就是一卡屏然后就老黑屏。(早前游戏可以运行的时间较长现在逐步变的越来越短。)然后的反映就和我没装驱动在用显卡一样,游戏已经不能再进了,必须得重起!!本想刷下BIOS试试!!可是找不到BIOS希望老大们帮帮忙。(去过坛子里的哪个英文网找了。可是没有结果,看起来都不合适,我对具体数据也不是很了解)如果有能解决黑屏问题的BIOS。最好了!555~~还有就是A卡的驱动几乎全用过,无改善!!!希望斑竹帮帮忙谢谢了!!

自己已经做过以下试过方法:
1、最早不降可以玩。后来不降就不能玩的了,所以就降频,又可以玩一段时间。现在降了也不能玩了。 一进去游戏就黑屏。
2、我以为太脏,做了清理,已经弄干净了。可是没有了效果!
现在我就找不到原因了。在机箱内也加了风扇加强了空气的流通,无效果!!

使用R3PCIE与ATIPCIE测试了下`ATI的几项与R3的76项全都是显示PASS和SKIPPED`不知道这么保存结果,望指点!

苦恼中!!

网友:
异常苦恼!期待答案!还有什么需要的,望请告知!!谢谢谢谢·!!!!!

网友:
难道是供电 不足??

网友:
先用R3测一下吧~~~

网友:
使用R3PCIE与ATIPCIE测试了下`ATI的几项与R3的76项全都是显示PASS和SKIPPED`不知道这么保存结果,望指点!

网友:
如果r3全PASS,首先换掉电容,然后降低GPU和显存的频率。

网友:
你的测试命令格式后面加 -LOG 了吗??正确的格式是: R3PCIE -NOCFG 7 -LOG
(-LOG)就是自动生成一个检测结果的文件R3PCIE.LOG
还有你摸一下供电的MOS管是不是很烫手??估计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应该是主芯片老化

网友:
降频只是对显卡的一种测试。问题出在GPU上。要想日后用的稳定需重做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