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问题是不开机,I/O型号是8702F的, 查了很久都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南桥待机电压有3。3V,I/O也换了,用万用表测量POW开关针还是2。2V,请教各位该怎么修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从开机针跑,从简单的方面开始修

网友:
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有没起振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