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L诊断卡跑C3

楼主(2009-02-25):
两条槽都是跑C3测内存供电2.74V 个人觉得有点高。换了内存供电管还是2.74V.不插内存有内存报警声。插上内存就不报警只是跑C3.上CPU假负载GTLREF灯不亮别的灯都是亮的?
   不知该如何修?

网友:
个人感觉BIOS,刷个先,不行换个I/O试试

网友:
你跑跑内存供电管的控制线路,看是不是控制线路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