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分钟关机!

楼主(2009-02-25):
原装INTEL 主板478针。机关显示到BLOS桌面就自动关。换过CPU 内存 这个主板的IO是SMSC LPC47M19-NC !请指点。
桌面

网友:
几分钟?电源确定没问题了吗

网友:
那当然。电源是修主板用的电源。用其它的板都可以。

网友:
触摸一下看是不是那个元件比较发热

网友:
如果强加电是不是就能正常呢

网友:
首先要确定CPU的散热系统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请问,你是在机箱里面开机试的,还是把主板拆出来在外面试的?有没有检查一下机箱开关?机箱开关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跟楼上的一样 我液遇到过这种情况 吧所有面板上的线全拔了 用螺丝刀点 就发现不重启了 开关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是同行拿给我的。他拆出来试过。我也试过。我用C4 1。7的CPU试过一样。我想过换IO但这种IO很少。手头上没有啊!想确定一下在发个IO吧。散热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