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实达787N显示器图像变小怎么修理?

楼主(2009-02-25):
菜鸟请教!实达787N显示器图像变小怎么修理?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2009-04-03):
行电压低了,图像会变小.

网友:
TIP122 C极有个小阻值电阻,那个可能坏了。

网友:
图像变小,同意四楼意见,不过帧缩小,表明场激励不足,开机调下H-HOLD,一般可能行缩小,行缩小表明行高压增大,行管电流增加,行高压包有短路,或行输出电路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幅能调吗?如果不能调,就是行电路的问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