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1Y请问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9-02-25):
TOP221Y请问是什么管子  用什么管子代换
是 电源上的

网友:
三端PWM开关

网友:
Topswitch的三脚开关电源集成芯片大量用于小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
请问一下张老师,怎么你的资料都是英文的啊,学历不够都看不懂啊

网友: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三极管,它是一个IC  内含有开关管

网友:
请问用C4106能代吗
那 C5027呢 ?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它是一个IC  不是一个三极管  所以只能用原来的IC了

网友:
可以用TOP222P或者TOP222G问题也不大,不过最好还是用原管..

网友:
用TOP223Y能代吗 ?

网友:
这里有较详细DATASHEET的说明
TOP221-227 应该可以回答大部的疑问

TOP22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