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不通电

楼主(2009-02-25):
有个明基液晶Q7T4 17存 、不通电。 电源输出正常。。这个液晶的信号板和屏是连接在一起的。。我初步估计是信号版的问题。。但检查了信号板上有三个RT9164A其中一个的阻值不对。。找了一个相同的代换。还是开不了机。。不知哪里还有问题。。修个相同液晶的给点经验啊。。。

                                                          谢谢!!!!!

网友:
c5705 坏.  升压电容坏....还有个.fu11p06 的三级管坏.

网友:
补充:  楼上说是C5707坏。可是那款液晶上面就没用5707  我觉得应该不是高压版的问题吧。。因为现在是根本就不通电啊。。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Q7T4  应当是那种高压与低压电源一体的 用5707的呀

网友:
你测一下输出的12V 和5V正常不。一般有5707的都有保险。如果有保险看有没有坏。如果坏那一定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吧!我昨天才修了一个AOC的,也是通电指示灯不亮,5V电源一跳一跳的,查是电源芯片工作电压供电整流二极管正向电阻变大,换了就行了,不通电应先查电源嘛!

网友:
明基的按键很容易出问题.还是选把所有的按键换了再说吧.当然包括开关键.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我再补充哈。。这个液晶电源没是没有12V电压输出。而却按键都是好的。你们觉得这个不通电跟信号板没关系吗??我以前修的一个明基的就是信号板有问题所以不通电。。但是这个信号板是跟屏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没办法换!!

网友:
把向高压板输出的那根直线或是保险拿掉, 在测量下有没有电压, 排除下高压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