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有个显示器高压包反馈线接起 图像左右使劲抖动。。拆开过后就不是那么厉害了。。不知是不是电源反馈电路的问题。。电源部分的原件我都检查过了好像没有坏的!!高压包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把两根线的位置交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