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蒙600W ATX电源请教

楼主(2009-02-25):
我们公司做内存的,然后呢要做内存检测所以用的电源很多 而且坏的几率很大 现在就是一些基本的已经能修理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不怎么会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大虾请教!小弟不胜感激
1,就是+5VSB一个点电压都没有 肖特二极管换了 2a265也换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2,它启动一会儿就停止了
(现在没有照片等过几天给各位大虾送上)

网友:
可能会是电容吗?

网友:
+5VSB一个点电压都没,不大明白

网友:
辅助电源故障了。

网友:
+5VSB一点也没有,怎么会是启动一会就停了呢

不明白你说的故障现象???

依你说的 就应当电源一点也没有输出,主板也不会启动!!!

网友(2009-03-28):
因为我们部门么做内存测试所以开关机频繁,也是容易坏的根本吧,我说的意思就是一种现象就是+5VSB一点电压都没有的输出跟没通电源一样 另一种就是主板启动一会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