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845PE VER2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09-02-25):
故障现象:
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也没有任何警告提示声音,CPU\独立显卡风扇转动正常,硬盘有启动声音,初步判断为主板故障
            1.显示器连线没问题
            2.用万用表测的电源输出给主板供电电压(+/-12V,+/-5V,3.3V)正常
        3.用手感应CPU有温度应该工作起来
        4.cmos电池电压2.92V (标称3.0V),短路CMOS跳线放电后仍不正常
        5.换疑似坏内存条上去,会发出连续警告声
        6.主板上只有独立显卡一个板卡

其它:
1. 发生故障前,windows xp启动不正常,停留在启动界面,并提示用户只有三次启动机会.
之后连续多次启动均不成功,期间由于小孩乱按键盘,可能修改CMOS设置,强行断电关机后出现此故障
2. 主板为V星845PE VER2,使用5年了 (从未换过CMOS电池)
3. 检查显卡(翔升)的金手指,并未发现氧化

本人是新手,只知道大概,望各位前辈不吝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
这种贴以后别发到这个版块来,告诉你一个维修的绝招,此绝招使用在确实没有办法的时候,把机器电断了,用力拍机箱!

网友:
楼主你没用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吗!根据代码来修板子。如果跑26不亮的话。八成是你的独显有问题了。

网友:
BIOS被修改的话会不会也有这种问题呢
如果是的话 怎样刷新bios呢?

网友:
通常所说的修改bios只是更改了cmos设置,通过cmos设置里的恢复默认值那一项可以还原到出厂设置。

网友:
请教:这种帖子以后往哪儿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次请发到《板卡级故障区》去

网友:
 5.换疑似坏内存条上去,会发出连续警告声
证明此板可以过内存也就是可以跑码,有可能BIOS需要重刷,也有可能显卡没抓到
1. 发生故障前,windows xp启动不正常,停留在启动界面,并提示用户只有三次启动机会.
之后连续多次启动均不成功,期间由于小孩乱按键盘,可能修改CMOS设置,强行断电关机后出现此故障
证明有可能是BIOS里面关于显卡的选项被更改,记得曾在论坛里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处理方法和你这个类似,贴子我刚才找了下,没找到,大体处理方法是这样的:开机后看看键盘灯是否会闪一下,稍等片刻,依次按DEL键,再按F7,最后按F8,按Y,然后回车等待机器重启看看是否能点亮,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有考虑刷BIOS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析与指点 推荐德方法应该是恢复bios默认值

不过对刷BIOS不清楚 芯片是焊在主板上 怎样刷呢 是不是取下来用编程器?

网友:
当然只有取下来用编程器刷,鉴于你目前的条件,看来只有送修了,你自已是无法弄了

网友:
原来要拆下来 我还以为主板上有一个接口连编程器
有一个通用编程器 BIOS应该是28\29系列FLASH
谢谢

网友:
将主板的CMOS清零一下试试

如果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建议可将主板从三楼高度扔下,有希望恢复正常,否则就送电脑医院去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建议可将主板从三楼高度扔下,有希望恢复正常,否则就送电脑医院去

这招真绝!~  排除软件问题,我看还是直接送电脑医院得了

网友:
清过零的 没有帮助

这几天在网上看了看 分析如下:
a.) 对疑似坏内存条发出故障警告 证明BIOS开机自检还是启动了的
b.) 硬盘有启动声音(是不是上电就这样?) 在结合出故障前走到windows启动画面
c.) 小孩乱按键盘修改bios设置

可能是单纯的显示设置问题

网友:
用酒精把主板和显卡作了清洁 并用电吹风吹干 可以点亮屏幕了 然后进入cmos更改设置 机子恢复正常了

网友:
受益了,以后遇上老的板,最好先搞搞卫生

网友:
楼主。你的诊断卡跑什么码和诊断卡上的指示灯。看是不是运行了。还有测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