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d-x不开机

楼主(2009-02-25):
一块p4s800d-x主板,插上电源后按开机按钮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换了电源一样,当不插12V的小插头时候,风扇能正常转动,但点不亮。换过CPU和内存都这样,我是新手,请问这样的故障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上管短路了,测量下换了应该OK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但不一定换上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下管击穿了吧。。换个下管。。。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明天拆下来看看。在线可以量出好坏吗

网友:
可以啊啊。。。CPU上管D级。,接5或3。3V电压。。  下管。S极接上管S级 。下管 D极接地。。他们都是不通的。。你可以测他们DS极就知道了 是否击穿

网友:
最好拿下测  以免后边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