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8F-M7全板无时钟

楼主(2009-02-25):
时钟是ICS952018芯片,查晶振没电压,接着查时钟的复位正常,时钟的VTT-PWRGD电压0。2V,把图中箭头指的三极管QN23去掉就正常了,是什么问题,这个管可以去掉吗

换了QN23修好了,软击穿,把VTTPG电压拉低了

网友:
简单的三极管 开关作用啊
VCCP也就是CPU电压。有效后 QN22导通  QN23截止
这时VTTPG就为高电平啊。
也就是要CPU电压好了后,才会有VTTPG
如果三极管坏了就会导致VTTPG为低~~所以无时钟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已经修好了,换了个QN23好了,QN23软击穿,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原来小小的三极管有这么大的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