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故障

楼主(2009-02-25):
现在有方正圆明服务器一台,主板采用华硕NCLV-D,至强处理器,开机能跑码,但跑到09停止,并报错,报警声音跟586机器检测不到显卡时的声音是一样的,经测量主板上所有MOS管电压都正常,但PCI插槽上数据线上没有电压,试了半个下午,实在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请高手指点!我现在有三块相同的主板,全是一个现象,已互相换过BIOS了,板载的独立显卡已加焊过了,但没找到PCI显卡试!  说明一下,这个机器它用的是ECC内存,我现在手边有两条,拿过来修的电脑商家说内存是好的,在另一台机器上点亮了的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有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自己的服务器双至强的,ECC内在,内存要插N次才能正常开机,有时一动就不行了,后来换了内存插槽才好的。

网友(2009-12-11):
我的也是这快主板呀NCLV-D,华硕的,现在有用诊断卡测显示为00,电压灯和时钟复位灯一直亮,测复位针有复位电压5V,IDE一脚没有复位电压,然后把2条64位PCI槽中间有个HCT08门电路IC取掉后,IDE一脚就有复位电压了,但是还是不出VCORE电压,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呀?急需求救呀 !!!感谢哪位高手大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