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2-25):
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 现象:开机正常 3-5分钟后 水平拉长 (象拉橡皮筋 中间不变 向两端走 场幅不变) 接着黑屏 ,然后 正常--拉长--黑屏,周而复始,频率越来越快。
换了二次电源管,行管,查了S校正电容,没发现问题,特向高手请教,请指点一二。
黑屏

网友:
你看一 下阻尼是不是虚焊了,还有行管够不够大

网友:
LZ应该在二次电源输出处接一个电压表,看二次电压是不是随着行幅而变化。有变化查二次电源,无变化则查行扫描和S校正电路。

网友:
高压包坏 或行质量不好,

网友:
应该是高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