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黑屏

楼主(2009-02-25):
今天同学送来个长城本本,型号已经给磨平了,看不到了。毛病是看机黑屏,经测试灯管是好的,怀疑是高压板坏了,找不到一样的,就改个。以为好了,但是用了才不多一个小时又黑了 ,以为没焊好,就拆下来又焊了一次,但还是黑屏。这是为啥呢。高压板是新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吧,,,还有就是你改的时候有没有接到保险后,,,保险断了就不亮了吗,,,,

网友:
很。。。明显你没焊好,,高压。。发热大。。。加焊下。不然的话就是灯管坏了。。。你测策电压多少。。看看是不是高的很多?

网友:
五伏电压,我肯定焊好了,灯光也好好的,以前是还没出现欢迎光临就黑了,现在是不定时黑屏,有时玩六、七个小时也不黑。真快把人给折磨死了,刚才给他打电话,他说接口也有问题,可是黑屏的时候电脑还再运行啊。

网友:
你把屏也给改了吧。。。屏上的口也给改了。。。

网友:
刚刚发现 屏闪  不会是灯管吧    我最怕换灯管了

网友:
怎么闪?确定是灯管闪吗?     外接个灯管试下。。    烧会试下

网友:
明天会公司试下灯管吧    才收60    要是灯管就亏大了

网友:
也可能以前的高压条就是好的,你换条子时,动了板子  板子原来就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所以你换过条子当时是亮了  但后来故障又出现了,
我想可能是误判吧!!

网友:
灯管不良吧

网友:
问题貌似好了    换了个高压板

网友:
暗屏最好修的。暗屏时先测高压板工作条件,供电,地。开启信号。亮度调节。正常就换灯管试试。不正常顺着不正常的线路下查。换灯管正常就是高压板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碰到休眠开关了啊,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有可能是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搞到换屏了啊,

网友(2009-04-12):
14楼说的是 本本维修吗 我看好像是液晶的 我是初学不知道本本和液晶屏的显示部分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你查看亮度开启信号,看背光不亮的时候是否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