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寸杂牌液晶会时不时变色

楼主(2009-02-25):
一台15寸杂牌液晶,是一个明基液晶屏加乐华2025驱动板改装的,原来的时候以为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现在换了新的灯管和高压条了,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你都换过了,那不如把驱动也换一下,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你换了灯管和高压条。你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如要还一样是屏挂了!

网友:
你得先确定一下.是亮度在变还是只有颜色在变.

网友:
是亮度在变!

网友:
重新更换一个高压板,在考虑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