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939主板核心供电

楼主(2009-02-25):
一块磐正主板型号为9NDA3J,问一下上假负载情况下核心供电没有正常吗?复位、PG信号均为0.19V
请高手回复一下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短路了还能起动起来?

网友: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电压不够你就自己查这边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