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462在XP读条后读取C盘错误是就蓝屏,求人解决

楼主(2009-02-25):
蓝屏代码一般是0*0000004E或者0.000000A
本人是技嘉462板子 7VT600P-RZ
检测后是板子问题,换了扳子问题就没了。我想知道能修好吗?是哪里出毛病了?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技嘉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老火,你查查是不是内存供电不良啊

网友:
蓝屏有很多原因造成啊,比如内存。驱动,还有系统。关于蓝屏没有一个固定的定律。

网友:
我查询了蓝屏代码 应该内存读取错误吧
想知道到底是扳子哪里出了问题 有什么办法排除法解决 谢谢

网友:
换CPU核心供电 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