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ASUS A6000的机子

楼主(2009-02-25):
今天接了台A6000的机子,加电后跑D0,然后掉电,压南桥能亮,加焊南桥好,挺奇怪的,D0应该是内存不过的,不知道为什么
掉电
内存不过

网友:
两条系统管理总线是南桥发出来的 吧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种检测的方式,不能够完全去依靠诊断卡

网友:
南北桥有很多数据线都是相连的,很难说清楚是哪个桥出问题
有时候内存都过了也不亮,最后换男桥好了,

网友:
D0是內存沒錯
不過你在加焊南橋的過程中
BGA的熱氣也加焊到版子的其他地方
所以才會恢復正常
不過這樣應該稱不久又會D0囉

网友:
二楼说得对,南板回通过SMBUS来调取MM的,加焊南桥OK说不定就是检测空焊了!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