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_JACK_IN没有变化导致喇叭没声

楼主(2009-02-25):
故障现象:耳麦有声,喇叭没有
分析电路,可知故障的原因是由于其控制喇叭和耳麦的切换电路的问题,由图纸可知这个控制信号就是-HP_JACK_IN,经测试,这个信号一直处于一个状态,即此脚的电压没有发生高低的变换。于是就跑线路,发现功放的47脚即-HP_JACK_IN,到耳麦接控的B6脚不通,根据图纸他们是直接相连的,中间没有其他元器件,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了。从接口上飞来一根线到功放的47脚后测试,-HP_JACK_IN有高低的变化了,进系统,喇叭也有声音了
现把图纸和实物图一并传上

网友:
图文并茂、修得不错